ASUS A320M-K 点不亮

楼主(2023-10-22):
不加内存,内存报错,CPU核心电压有,VDDSCOSB 1.05V电压也有,加上内存CPU核心电压和VDDSCOSB电压消失了,CPU供电有,EN也有, 就是不出CPU供电, VDDSCOSB也消失了,请问一下,内存怎么会影响CPU 核心供电,有知道的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内存正常自检通过之后才会出CPU集显供电呀

网友(2024-04-05):
我有个华硕B350-f gaming 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实在不能理解内存会影响核心供电。

网友:
我的已经修好了,跟你情况一样,核心供电的问题,

网友:
楼上能不能分享维修过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