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typec接口问题

楼主(2023-10-22):
如题,原来接口晃动一下能充电,目前准备换接口,接口到家拆下原来的接口,傻眼了,有没有好的方法维修的

网友:
报个高价飞线就行了。

网友A:
诱骗器了解一下

网友:
飞线,打绿油,刮平,上锡,风枪一吹,收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诱骗器了解一下

诱骗器有,好像位置不好放

网友B:
修几个都是飞线,没有其它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几个都是飞线,没有其它好办法

所有引脚都要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几个都是飞线,没有其它好办法

最后还是用了诱骗器搞定

网友:
其实你就飞4条线就可以,电源,地,两根CC线,别的都不用,固定好,也没有谁用这个来传视频

网友:
是哦,飞线还是挺好的办法。诱骗器有位置放不。华为的位置紧促。

网友:
是得合计下怎么能板正的放进去,还需要固定。

网友:
华为的接口是很恶心的.一断都断了.

网友:
其实就飞CC1,CC2 供电和地就行

网友:
哪天我飞火零看看成不成

网友:
接吧,一根一根的接吧,看着都头疼哦

网友:
24根线不用全飞的

网友:
飞线了,全部都掉了

网友:
小米手机接口掉的也多。

网友:
留下充电功能得了

网友:
卧槽,我上次收了个荣耀的也是这样,我所有线都飞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