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开机掉电

楼主(2023-10-23):
华硕B85开机掉电求助

网友:
有没有测量过各个主要电压?是否正常呢?

网友:
上电立刻掉电,可能的原因,短路,检测电压异常

网友:
排队 学习学习老师们的方法/./

网友:
我短接绿5v,开机烧了一会儿。现在已经正常了;亮机了。但是没搞清楚原因

网友:
看你的图是可以显示了,查下io的5v和12v检测看,还有1.05v是不是29=那芯片,看电压对不对

网友:
先收藏,万一以后用得上好找一点

网友A:
这不是技嘉吗?怎么又是华硕B85了?而且这界面,至少是H1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技嘉吗?怎么又是华硕B85了?而且这界面,至少是H110

是啊。感觉真神奇

网友:
查CPU供电或者IO检测部门,会有惊喜

网友: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
大侠都说了,我就看下

网友:
分享不易,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电压应该有问题

网友:
io的检测电压看下3.3v 12v 5v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