镊子刮一下显卡接口就可以显示是什么道理?

楼主(2023-10-23):
显卡有时可以显示,有时不能,卖家说接口用镊子刮一刮接口就好了,试了果然可以了,但是之后又是可以启动风扇也转有功率,没显示。
实在想不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镊子刮一下?我还以为用橡皮擦擦呢,祛除氧化层

网友:
说是去灰尘,我仔细清洗过了还是一样,金属镊子,怀疑是放电,没想清楚

网友:
难道是短路复位一下5v?

网友:
水平不够理解不了

网友:
感觉是电容问题,放一段时间开机每次都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