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风扇不转维修 盈通gtx650

楼主(2023-10-23):
一块盈通gtx650显卡上电风扇不转,能亮机,运行一会儿或者跑测试黑屏死机,
应该是风扇不转高温引起的。
没有图纸,不过线路很简单,实物图和手绘示意图如下

电路分析:
vcc12V接入J6一脚,负责提供电压,J6另一脚并未直接接地,由d7双二极管提供电压,实测有9点几v,J6两个接口之间
只有2.7v左右的压差,风扇不工作,风扇要想工作,Q1必须要导通接地拉低J6的第二脚,根据经验Q1是一个N勾道的mos管。Q1的G极
一路经R3接到3.3v,另一路经R634接到显卡gpu温度模块(图中cpu写错了),负责调节Q1的G极电压,实现温控和调速。
故障检测:
断开与Q1相连的R3一端,R3两端都能测到3.3v电压,R3正常。
断开与Q1相连的R634一端,R634两端测到有0.9V左右电压,R634正常,gpu也发出了开启风扇的电压信号。
那么由此可见Q1损坏,应该是G、S端有漏电,拉低了G极电压,拆下Q1,验证确实Q1损坏。找一个同类型的换上,风扇正常工作,Q1G极电压
接近1v,Q1导通,拉低J6二脚(并未完全拉低,实测有6v左右,风扇已经可以启动)。
上机测试,截至编辑完帖子信息,烤鸡40分钟,没有黑屏死机重启等故障发生,维修完毕。
维修总结:
一个简单的电路故障,Q1损坏导致风扇不工作,线路元件很少,也不复杂,还好是元件损坏,维修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厉害秒了

网友:
竟然会修显卡,不错啊

网友(2023-11-25):
                                     分析的清晰

网友A:
厉害。。。我都是直接把线改到电源的12V来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都是直接把线改到电源的12V来转的

我也这样直接兑上

网友:
和风扇并联的二极管,方向画反了。风扇断开时吸收风扇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压的,保护开关管的。。

网友:
换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
新手好羡慕哦   能跑电路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