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SROCK A320M-HDV不跑码

楼主(2023-10-23):
请教下哪位大神告知我这个EC  NCT6779D边上的32.768什么时候起振?待机和上电都不起振!现在不跑码主板供电复位时钟都有,BIOS也刷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rtc的,先不要管他不参与跑码的
如果是x4 cpu还是bios不兼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rtc的,先不要管他不参与跑码的
如果是x4 cpu还是bios不兼容吧

感谢,那我再去刷几个BIOS看看!

网友B:
你不插cpu看看,估计是插cpu时由cpu产生实时时钟,不插cpu时由其他芯片产生实时时钟,用来保存主板上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插cpu看看,估计是插cpu时由cpu产生实时时钟,不插cpu时由其他芯片产生实时时钟,用来保存主板上的时间

这个板不上CPU,不给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不上CPU,不给开机!

刚刚修了块一样型号的,感觉问题也是一样的。我的是图片这个1.05电阻坏了 桥缺少这个2.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修了块一样型号的,感觉问题也是一样的。我的是图片这个1.05电阻坏了 桥缺少这个2.5v

感谢兄弟,我那块板这里电压正常的。帮我量一下EC边上的晶振看看啊?一脚有2V   另一脚有1V    示波器点没波形!

网友:
晶振与谐振电容一套换

网友:
一般是不是在RSMRST#正常之后才产生的呢?

网友:
32.768Khz实时晶振在主板装上纽扣电池的或不装电池插上电源就应该产生,两端有压差时不产生波形看看是不是谐振电容有问题

网友E:
不跑码,缺供电吧,上cpu就有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跑码,缺供电吧,上cpu就有波

这主板上CPU才能上电,上电后这个EC边上的晶振始终没波!另一个CPU边上的晶振正常!供电基本都查了没发现少哪个!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南桥电压有就换晶振跟谐振电容吧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24-02-17):
楼主你这块主板修好了没,我也有一块同型号的主板时钟复位各电压都有,就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