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lmt-s2 rev1.1不触发

楼主(2023-10-23):
有一块78LMT-S2,待机情况下slp_S3信号就有3.3V电压,不知道对不对。原来的技嘉G41主板待机也有3.3,通电之后关掉,不断电源S3待机就变成0V了,开机才有3.3v。这个肯定是正常的。但是这个78l主板待机情况下就有3.3v,pwrbtn有跳变,ps-on能被拉低,但还是不触发。不断电就一直低。想问一下大神们的维修思路,到底是哪里短路了,导致无法触发,小白一个什么都不懂

网友:
你这是来找答案的

网友:
更换0Q2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