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关于 AOC 飞利浦 爱功 三星等高刷显示器通病

楼主(2023-10-23):
高分辨率高刷新显示器没那么复杂     很多故障是通病  举例   爱功2K144  花屏或开机灰屏有时又正常这些多是通病    同行我可以技术分享   我们自己搞维修辛苦累计出的经验      我发现论坛上一半以上非同行  二手贩子最多   各种窃取维修同行的技术跟维修成果    比如他们手中好多花屏机器  急需得到解决又不想去送修不给同行挣钱    那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技术公开      同行可私聊我分享技术      二手贩子止步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知道AOC Q27G2灰屏故障是否有有修到过,论坛私信你了。

网友:
你好,师傅,我是搞二手液晶显示器维修出售的,初学者,新收到一台爱攻显示器,型号27 3qcx,开机有时候出现彩色logo后灰屏,有时候开机直接灰屏,拆开查看,检查电源板后发现有一个电容短路,但是拆掉后发现电容是好的,是两个焊点短路了,20伏输出针脚4路有3路20v有输出,一路没有输出,请师傅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2023-12-10):
学习。。。 也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B:
最近也遇到很多开机灰屏或者花屏 通电一会儿就慢慢恢复正常的 应该也是通病了

网友:
求支持c27h14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遇到很多开机灰屏或者花屏 通电一会儿就慢慢恢复正常的 应该也是通病了

兄弟你的解决没   我的今天也遇到一台显示器刚开机花屏  要等好久才能正常    有说温控电阻去掉就好了   不知道怎么搞:daizhi:

网友:
记录下来是个很好的习惯

网友(2024-01-14):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知道AOC Q27G2灰屏故障是否有有修到过,论坛私信你了。

我知道
我回收了一台。 最后研究好了。

网友:
高刷的确实问题多。

网友(2024-03-11):
私聊您  给指点下

网友:
老兄 我正在修的显示器是Q27G2  就是开机灰屏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求告知

网友(2024-07-03):
三星S27F359冷机花屏不知是不是通病

网友(2024-09-13):
CQ32G1AOC的上144屏幕下面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