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A3 免提时送话器音量小的维修

楼主(2023-10-23):
OPPO A3免提MIC送话器声音小维修案例:
故障现象:当对方接听电话免提时,对方听到的声音很小,且断断续续的。

维修过程:更换多个MIC都不能解决声音小的问题,通过原理图分析送话器的两个电感的电感量变化概率很小,而后的两电容C2812和C2813容量变化的可能性较大,通过更换后试机,故障解决。通过测量换下来的电容为1nF和10nF,到此找到故障原因,是由于其中一个电容值变大,导致容抗变大,而音量变小。

网友:
对自已很满意,抢个沙发休息下

网友:
不错, 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A:
Xc=1/(2πfC),C大了阻抗应该低呀,电容损坏哪有变大的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c=1/(2πfC),C大了阻抗应该低呀,电容损坏哪有变大的道理

我指的是电容和电感串联的谐振,不是单指电容的容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电容和电感串联的谐振,不是单指电容的容抗

严谨来说应该是谐振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