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2337 820-02016 唤醒过后键盘鼠标不能使用

楼主(2023-10-23):
苹果 A2337 820-02016

故障为: 唤醒过后键盘鼠标不能使用,需要强制关机,再开机就能正常使用

已排除:把主板装在另外一台机器,一样的现象。确定故障来自于主板

开机,在睡眠的状态,开始查跟触摸板相关的电压

发现UC870的 IPD_PWR_EN  没电压,0V, 正常的机器应该有1.8v

P5VS2_PWR_EN正常, PP1V8_AON_MPMU正常,因为没有IPD_PWR_EN,所以不产生后面的IPD_PWR_EN_GATE

查看图纸,IPD_PWR_EN 应该是PMU u8100 控制,(如有错,请纠正)

由于没芯片,顾客又急着要

所以决定把PP1V8_AON_MPMU 直接拉过去给IPD_PWR_EN_GATE

故障最后解决了,后期也不懂会不会稳定或者返修

网友:
阁下思路清晰,刚劲果断

网友:
这样会不会待机稍微高一些 不过m系列cpu功耗怎么低  应该无伤大雅

网友:
Verifique los diodos y voltajes de i2c

网友A(2023-12-11):
我照你的方法飞线之后,触摸板跟键盘可以用,但是没有触摸板震动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照你的方法飞线之后,触摸板跟键盘可以用,但是没有触摸板震动反馈。

可以换芯片,如果客户不嫌弃就没事 就这样给他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芯片,如果客户不嫌弃就没事 就这样给他用

uc870可以用什么ic代换啊?

网友(2024-01-13):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芯片,如果客户不嫌弃就没事 就这样给他用

换了u8100也不行

网友C(2024-03-28):
有完美的改法

网友D(2024-06-12):
不用改的,背面的电阻坏了,拆掉不装可以,换掉也可以,通病

网友E(2024-07-27):
引用 网友D:
不用改的,背面的电阻坏了,拆掉不装可以,换掉也可以,通病

哪个电阻坏了,我去年修了台,改了个管子还是老返修,现在大半年了,今天又回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用改的,背面的电阻坏了,拆掉不装可以,换掉也可以,通病

你好,能问一下是背面哪个电阻吗,苹果的接触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能问一下是背面哪个电阻吗,苹果的接触少

你的好了吗我的也是没有解决

网友:
你好,楼主你的电阻在那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改的,背面的电阻坏了,拆掉不装可以,换掉也可以,通病

问一下是背面哪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个电阻坏了,我去年修了台,改了个管子还是老返修,现在大半年了,今天又回来了

像我那样飞线也是返修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的好了吗我的也是没有解决

试了飞线也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试了飞线也不行吗?

不行 我把那些6角的都换掉了现在没返 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完美的改法

我也遇到了,空了研究下

网友I(2024-09-02):
引用 网友D:
不用改的,背面的电阻坏了,拆掉不装可以,换掉也可以,通病

有偿求答案,100元可以就加V

网友:
IPD_PWR_EN 没开启 触摸板震动不会有   实测  短接后需要再短接RC870  强开信号 就全部OK  不然 12v触摸板电压不开启      相当于 CC8701脚 飞到RC870 1脚和2脚     实测实测实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偿求答案,100元可以就加V

Applefix8888   我有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Applefix8888   我有方法

你的办法是拉高电平还是找出故障点?我需要找出故障点完美解决问题,这样才是付100元

网友:
你试试CPU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