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维修 丝印T460 5521求助

楼主(2023-10-23):
显示器主板上的U2 丝印T460 5521 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芯片,通电巨烫。
芯片
window
显示器

网友A:
这是电源芯片
GzJax
请问有可参考参数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源芯片
请问有可参考参数吗?

网友:
直接烧机 看还有其他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