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REV:2.0 主板开机反复掉电

楼主(2023-10-23):
GA-B85M-D3V REV:2.0  主板开机反复掉电,查了所有供电条件正常,上诊断卡跑码19,然后15,重启循环不断,测量IO的VIN2的15K和75K电阻都正常,刷BIOS还是一样,后面论坛查了一个,最后拆下主板内存旁边的U5芯片后,刷回原机BIOS,开机正常。

最后附上原机的BIOS: GA-B85M-D3V REV 2.0

网友:
感谢分享。请问U5芯片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调节电压的,可能是内存超频的时候调节电压的,不超频拆掉没关系吧。

网友:
超频用的,有时候也会引起内存电压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接地原件,拉低了信号

网友:
防静电用的,应该是短路拉低电压了。

网友:
跑码15又多一种故障,已加分。

网友:
估计是通病?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坛友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多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24-04-16):
u5可以不安装回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