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新 15ARE 2021花屏黑屏维修,一般人想不到

楼主(2023-10-23):
前几天,一个客户拿了个15ARE置换笔记本,说实话,我看到锐龙我就头疼,小新这款,散热差,低温锡,风枪我都不大敢用。。
拿来的时候一看开机蓝屏,我就随口给折价600,收来后,进PE,顺利,点开分区工具,屏幕一花,黑了。
这时候,大家都是怎么修?我想都是一样吧加焊、重植CPU内存,懒一点的,先刷个BIOS。
拆开一看,内存CPU被一个前辈重植过了
我也一样,对。。我也一样,加焊一遍,不行,把内存全拆了,发现内存颗粒有两个掉点的。
心里还有点洋洋自得,看吧,前辈不行啊,颗粒都给弄掉了点,还得我赚大便宜
我就买了3个颗粒,今天到货,马上给焊上,满怀自信~悠然自得~~进了PE,点开分区工具,一花,黑了。。。。
卧槽,然后就开始痛苦的重植CPU,重置了两次,钢网没压好,锡浆到处流,锡珠大小不一,第三次才做好。然后焊接回主板,怀着小激动开机,还是那个样!
从上午,一直忙到黑天6点,累坏了。一点也不想弄了,估计是CPU坏了吧,出废件算了
然后不带硬盘,350打包给专收坏本子的
晚上还是不死心运行测试内存的软件,PE下的,还有DOS的,都测了好几遍没问题,还有个情况,就是偶尔重启不显示,但外接键盘灯亮,心想难道是CPU核显坏了?
然后想想。。。外接屏幕看看,外接显示正常啊!!进PE,点开分区工具,正常啊!!
马上拽过来万用表,测屏供电2.8V,不正常!,快马加鞭换掉芯片,开机,测试,好了!!
真是什么神奇的故障都有。前辈和我都走了弯路,累的要死,结果,就这么个小东西坏了

 会员1344959300鑫豆2025-6-27 14:13
 会员1522853300鑫豆2025-6-26 16:15
 会员1454279300鑫豆2025-6-3 16:29
 会员1137806300鑫豆2025-5-31 15:57
 会员763099300鑫豆2025-5-31 10:49

网友:
维修不易,辛苦冷暖自知。感谢分享!

网友:
真是太扯了,竟然是屏供电

网友:
就是厂家用了低温锡,才有大量的维修

网友A:
这应该是背光供电转换管,不亮时是不是应该有影子的。

网友:
维修不易,辛苦了!感谢分享

网友:
维修过程艰辛,学习了

网友:
近几年发现很多花屏 黑屏的一些问题都是跟屏供电有关

网友:
维修思路不要乱修起来就会顺心顺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背光供电转换管,不亮时是不是应该有影子的。

不是转换管子

是逻辑开关,就是逻辑层面允许EC来控制开启或关闭供电的操作

只负责通或断,不涉及供电的转换。例如高电压转换低电压,或者低电压升高电压

如果输入和输出的电压有波动,排除电流过大之外(屏幕供电电流不大,不是高亮屏幕不超过1A),基本就是开关老化了,内阻变大,导致压降变大,所以功能能力弱了。一般屏幕供电低于3V就不正常了

网友C:
你这个有点不太细心吧,如果即便是通病一类 低温锡一类,起码要观察下  电流跳变情况,你这个缺屏供电的话,电流跳变起码应该是正常的,如果说  U 的问题或者板载内存的话呢  一般电流应该有异常的,而且有时候是亮的起码大致对比下正常电流跟黑屏电流应该是区别不大,

网友D:
一般开机后黑屏,会先看键盘大小写能切换不,能切换外接看看情况的,不至于一上干这么多。每个人维修思路不一样吧。。

网友:
楼主好技术,值得学习了

网友E:
如果只坏那个东西,他应该会显示的,暗屏而已,镊子短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受教了,前辈,感谢分享

网友F:
感谢大佬分享,现在这主板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转换管子

是逻辑开关,就是逻辑层面允许EC来控制开启或关闭供电的操作

理解了,感谢您的详细解答。

网友:
每个人维修的思路不一样

网友:
确实奇怪的

网友G:
此时你需要反复按大写锁定键,或者小键盘锁定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此时你需要反复按大写锁定键,或者小键盘锁定键

哈哈。被通病冲晕头脑,干的不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有点不太细心吧,如果即便是通病一类 低温锡一类,起码要观察下  电流跳变情况,你这个缺屏供电的话 ...

确实不细心,但不是缺供电,是供电不稳定,屏幕3.3V的电压只有2.8V,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开机后黑屏,会先看键盘大小写能切换不,能切换外接看看情况的,不至于一上干这么多。每个人维修思路不 ...

主要是低温锡成了大通病了,上来就以为是通病,没想其他的。哈哈,上一家也是这样,都重植了,我又重植一遍

网友:
屎就屎,要是我徒弟打死去

网友H:
不容易,CPU没坏是好事

网友:
是供电不稳定,屏幕3.3V的电压只有2.8V,工作不正常,供电不足,现象差点和神舟哪几款保险电阻不良,不能调高亮

网友I:
黑屏的时候为啥不按键盘的大小写键呢?

网友:
打了BGA的脸,

网友:
还有此种情况,现在屏坏了,背光都没有,

网友:
维修过程艰辛,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厉害了,这也可以

网友:
精美的文章,经验非常宝贵!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容易,CPU没坏是好事

幸亏,重植好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I:
黑屏的时候为啥不按键盘的大小写键呢?

因为只想到了通病呀,不仔细

网友:
前几天,一个客户拿了个15ARE置换笔记本,说实话,我看到锐龙我就头疼,小新这款,散热差,低温锡,风枪我都不大敢用。。
拿来的时候一看开机蓝屏,我就随口给折价600,收来后,进PE,顺利,点开分区工具,屏幕一花,黑了。
这时候,大家都是怎么修?我想都是一样吧加焊、重植CPU内存,懒一点的,先刷个BIOS。
拆开一看,内存CPU被一个前辈重植过了
我也一样,对。。我也一样,加焊一遍,不行,把内存全拆了,发现内存颗粒有两个掉点的。
心里还有点洋洋自得,看吧,前辈不行啊,颗粒都给弄掉了点,还得我赚大便宜
我就买了3个颗粒,今天到货,马上给焊上,满怀自信~悠然自得~~进了PE,点开分区工具,一花,黑了。。。。
卧槽,然后就开始痛苦的重植CPU,重置了两次,钢网没压好,锡浆到处流,锡珠大小不一,第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138460300鑫豆2025-4-27 10:21
 会员1138460300鑫豆2025-4-27 10:21
 会员1217425300鑫豆2025-4-19 09:04
 会员1042336300鑫豆2025-3-30 18:12
 会员1418019300鑫豆2025-3-27 09:52

网友J:
这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谢谢同行分享,俺受益了。

网友:
兄弟不容易啊,值得我们学习呢、维修就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拿过来的时候开机蓝屏是什么造成的?这个电压低可不会造成蓝屏啊

这个可能是经常黑屏,客户经常断电开机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东西有问题  多半是灰屏吧  怎么能花屏呢

是屏幕一花,很快黑屏,大概有0.2秒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花了多长时间?

白天做重植3个多小时,晚上又检查了一个多小时

网友:
芯片去掉,3.3直接短接就可以。

网友:
我遇到这机器冷机黑屏死机的,重焊了CPU没搞定,放弃了,黑胶不想搞

网友:
低温锡都成了条件反射了

网友:
维修不易,辛苦了!

网友:
技术贴,必须支持!

网友:
详细的记录

网友:
按照习惯 就是怀疑U  内存了   还有就是 是不是没做好  哈哈

网友:
这种很少碰到

网友:
做维修心要静下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有点不太细心吧,如果即便是通病一类 低温锡一类,起码要观察下  电流跳变情况,你这个缺屏供电的话 ...

心静不下来最容易出错了

网友:
的确想不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坏那个东西,他应该会显示的,暗屏而已,镊子短接一下就知道了..

大神,短接哪里?

网友M:
最终还是你技高一筹!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终还是你技高一筹!

赚了

网友:
维修过程艰辛,感谢大佬分享,学习了

网友:
LZ真有耐心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大佬分享,现在这主板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集成度越来越高  复杂维修越来越难

网友:
学习!我也想成为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先看看电流情况和键盘大小写键

网友(2023-11-26):
问题不好发现.维修过程艰辛

网友:
有思路就好按照通病能搞死

网友:
3.3v不稳定黑屏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影子的,不过你这个问题还真是头一次见

网友:
这种板修起来真的需要小心.学习了

网友:
主板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维修思路不要乱

网友:
这个运气不错

网友:
高手,学习了,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路过看一下,经验是不是会成为本能反应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现在是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为什么会花屏 然后黑屏!  不是直接黑屏吗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枯燥而有趣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2023-12-29):
引用 网友B:
不是转换管子

是逻辑开关,就是逻辑层面允许EC来控制开启或关闭供电的操作

分析的透彻  学习了

网友:
还是理论走狗扎实

网友:
惯性思维与想当然的经验主义,往往都是因为我们焦急,想轻松,想不花脑子办成事。

网友:
感谢您的详细解答。

网友:
赞一个,值得学习

网友(2024-03-03):
很有用,感谢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有点不太细心吧,如果即便是通病一类 低温锡一类,起码要观察下  电流跳变情况,你这个缺屏供电的话 ...

胆大心细才行  要不然容易翻车

网友:
新人报道,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太有针对性了--我等芸芸众生,演艺界大佬一个出场、几句台词的回报就是维修大佬们撅起屁股奋战几个月也搞不到的收入!?

网友(2024-04-02):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N:
说实话,这种重植过CPU和内存颗粒的机器不计也不是很稳当的吧!特别是还有掉点不过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说实话,这种重植过CPU和内存颗粒的机器不计也不是很稳当的吧!特别是还有掉点不过点的

卖出几个月了,没有反馈问题,这个机型是低温锡,一般换中温锡重植后比原厂还要可靠些

网友:
楼主讲的 台细致了  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2024-05-10):
大佬牛逼啊,我好多小新的板子都没修好

网友:
三板斧精神,一般都会试一下,而且成功的机率还是比较大的。但有时候细节决定一切!

网友:
高手,感谢大佬分享,现在这主板是越来越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