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cad格式的点位怎么都打不开了.

楼主(2023-10-24):
现在的cad格式的点位怎么都打不开了. 现在用boardvrewer打开cad都提示正在开发中.有没有什么点位可以打开cad格式的点位啊

网友:
不会呀,你系统的问题吧,我这边都正常,你把你的点位图发过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
我这边都正常,你把你的点位图发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考虑下是不是系统缺少运行库的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的boardvrewer软件有问题重装一下就好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