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 GLMS1 LA-K321P Rev:1B 2020-08-17图纸

楼主(2023-10-24):
求联想小新 GLMS1 LA-K321P Rev:1B  2020-08-17图纸,故障:不开机,拆机测各路阻值,发现PL501阻值只有12欧,这路应该是5V(没图猜的),断开PJ502,发现后级还是不正常,一路查到UT1,一块小玻璃芯片,没图不知撒型号,哪位大师上个图,谢谢!板号图片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21和2020一样的吗?

同一个EC的话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8095-1-1.html这里有图纸

网友(2024-01-07):
楼主修好 了吗?

网友:
到我手是二修机,有的地方修得不堪入目,最后换的板:@

网友(2024-02-25):
同样需要图纸

网友C:
这款机不是通病换五件套就好了吗?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不是通病换五件套就好了吗?

五件套是哪 ?玻璃管和后面的都换掉》???

网友(2024-06-26):
大神五件套是哪些?

网友:
LA-K321p换五件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