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 的花屏故障,求助中

楼主(2023-10-24):
这个故障,我已经接过5 片,目前还没一片修好的,型号不统一,但品牌都是一个。
先看具体故障。开机能正常自检不会卡B2(1060的显存出故障,一般都会卡B2 很久,然后才会跳过B2).如果没装驱动之前,显示是正常的。然后装完驱动,字迹就变模糊。比如1920*1080 的分辨率,字都都看不清楚。

然后调低分辨率,用GPUZ 查看一下参数。
然后有小伙伴会说,跑个显存测试,不就可以了。显存测试,显示PASS

正常我无从下手的时候, 静静的望着显卡发呆5 分钟。然后重启进入系统,结果发生了奇迹。居然好了。而且所有测试都正常。测试一天都没得问题。

第二早上接上显卡,故障依旧。又要在电脑上预热3到5 分钟。然后重启大概率恢复正常,如果不好,再多等几分钟。很多人会觉的是核心问题,但我有一片故障差不多的970,换了核心故障依旧,这个型号为970的显卡 ,不同的地方就是把显卡接到主板上一个小时,也不会恢复正常。对于这种故障,我也是没有更好的思路了,特发贴求助。
修这个故障,我刷过BIOS ,查过显存的电压(发现实际电路和图纸有区别),检查过显存配置电阻。
然后发一个1060 3 g 的核心 6g 显存的VBIOS.

网友:
直接上BGA显卡显存全给加焊一遍啊

网友:
恐怕是有小电阻性能不良引起的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A:
有示波器,看下核心和显存供电波形?没有的话,把供电绿波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看下核心和显存供电波形?没有的话,把供电绿波电容都换掉试试?

非常同意,可能是零件不良,感觉供电的电阻或者电容有问题,重点查

网友:
显存加强测试下看有坏的没,如果没问题我也怀疑滤波电容

网友:
我自己也怀疑是电容问题,正在进一步验证。非常感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重植核心不好,估计应该是板子有问题吧

网友:
花的时候扫显存看过?用用变好,我觉得电阻变值可能性挺大的。

网友:
新手路过来学习了,

网友:
还有那种BIOS那一栏空的也是特别难搞,跟这个花屏大相径庭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维修好了吗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虚焊,可是重植球试试看

网友:
超频测试啊

网友:
老板技术好啊  向你学习

网友:
超频扫描显存!

网友: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换换软件版本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