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电压跳动

楼主(2023-10-24):
Gi5kn4a主板,单独用电源的时候,公共点电压一直跳,接电池后不跳了,想弄明白为什么,高手指点一下,是电池端的哪个信号导致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
5脚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用电池能开机吗?能开机正常使用的话你围绕隔离保护区修就可以

网友B:
是不是电池程序芯片供电(room—pw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能开机吗?能开机正常使用的话你围绕隔离保护区修就可以

用电池可以开机,围绕保护隔离修了,但是没找到问题,隔离管、芯片、充电管都换了,周围电阻全量了,也没有问题,所以不会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池程序芯片供电(room—pwr)

我图纸,查了这个信号,没有去其他地方

网友:
有些板是要插电池隔离才正常的。

网友:
正常的,充电芯片检测

网友:
这是什么电脑啊  这个版号看着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