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主板刷nvme协议

楼主(2023-10-24):
首先用MMTOOL打开下载的华硕最新固件,然后把协议插入到固件中然后把固件另存为一个新的固件,不要直接修改原来的固件,之后还会用到原来的固件。之后打开AI,点击右上角选择上传固件,这里要先选择原来的固件,等软件校验完之后,再把原来的固件修改一个名字,把插入了NVME协议的固件修改成原固件的名字即可。点击开始之后等待刷入然后重启即可

网友:
谢谢您分享您的经验

网友:
B85可以用官方固件骗过华硕AI的检测吗?我的华硕B75M-A就不行,无论如何都无法刷如修改后的bios,最后买个编程器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