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革命钛钽plus,版号GM7TGXP状态不出CPU供电,电流0.7。

楼主(2023-10-24):
机械革命钛钽plus,版号GM7TGXP状态不出CPU供电,电流0.7。这个有可能是通病,老手记不记得多年前老ibm的cpu供电ic离电源口近插拔电源久了会虚焊,加焊MP2950上电亮机

网友:
这个要很多案例有相同故障点才可以认定是通病,请修到的师兄们验证一下。

网友:
这个的话有待验证,其实供电IC虚汗的可能性不大,最好还是换掉比较稳

网友A:
要返修的可能性大

网友B:
阁下最好换掉吧,这玩意功耗大,换掉更不会返修

网友:
谢谢楼主实践问题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阁下最好换掉吧,这玩意功耗大,换掉更不会返修

我们都是测试一个星期没有问题交客户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过程分享,感觉电源ic空焊的少,上次遇到个杂牌的,加焊了电源ic好了,但是用了一个月不到又不行了,也不是ic坏,换了ic故障依旧,有可能相连的元器件不良,没图纸点位,后面没搞定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ic虚焊

网友:
IC虚汗,很少见,也许这个就是

网友:
未必是ic虚焊吧

网友:
电阻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返修的可能性大

不一定,有些芯片拆下来重新焊回去,很少返修

网友:
这是通病了,最好换了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外围电阻变质引起的无供电。

网友:
没听说过呢,虚焊应该不可能,那个2M的变值倒是很有可能。加焊受热好了,就是用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