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5v短路维修案例

楼主(2023-10-24):
A1466 版号:820-00165接可调电源电流从0到0.023然后过几秒反复这样子,看着像反复触发,万用表实际测量,待机所有正常,没有SLP信号,实际用示波器测试SLP信号是有的,出来一下然后就关闭了,时间太短,万用表测量不到也算正常。如图:PM_SLP_S4_L
然后测量开启的PP5V_S4RS3电压的SLP如图:图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呢。。。。。。

没有编辑好,现在正常显示啦

网友B:
这个芯片其实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其实坏得多

不是芯片坏,而是后级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换掉芯片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楼主维修技术好

网友C:
波波还是没搞懂啊

网友:
示波器很牛,,,

网友:
咋修好的呢

网友D:
应该是二级电压不正常!

网友:
你看第四张图片上面的描述:从图二和图三的波形图看出是过流保护了,断电测试后级短路,排除短路后PP5V_S4RS3正常如图四和图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波还是没搞懂啊

买个示波器多操作,多测试,慢慢就熟练了,pwm常见故障维修波形,可以去迅维网校学习,也可以去迅维远程或者实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二级电压不正常!

PP5V_S4RS3后极有短路,波形过流保护,排除PP5V_S4RS3后极短路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