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65 NM-A621 隔离保护不过待机为0

楼主(2023-10-24):
ThinkPad E465 NM-A621 隔离保护不过待机为0

隔离保护不过先查pq101 是否导通,测试PQ101第一脚无电压,第4脚无电压
接下来测量BQ24780S工作条件

先查第28脚VCC有20V电压
接着查第6脚ACDET 电压2.1V
通过经验感觉2.1V电压偏低
查找BQ24780数据手册有下面两段描述

第一段描述通过 电阻R5和R6来调整 输入电压范围
第二段当输入电压为19V的时候 ACDET的输入电压应该为2.5-2.7V之间
数据手册描述的R5和R6就是图纸上的 R113和R115,按照图纸标识R113为432K   R115为68K 按照公式

20V*[68K/(432K+68K)]=2.72V 也就是说ACDET电压为2.7V才正常,所以测试到的2.1V不正常

断开R113测试,发现电阻已经开路。
找到一个422K电阻
按照公式 20V*[68K/(422K+68K)]=2.77V

实测电压2.75V,到此隔离保护导通此机器修复

网友A:
24780S这个芯片其实坏得多

网友:
阁下的基础功底不错啊

网友B:
我也觉得这个芯片好容易坏  这个780s

网友:
这个芯片其实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780S这个芯片其实坏得多

我遇到的没一个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这个芯片好容易坏  这个780s

还没遇到芯片坏的,都是外围电路导致

网友:
还得是老师傅啊,思路相当清晰。

网友:
ACOK这个脚应该也会不正常

网友:
学者了,楼主技术就是好,维修思路清晰,直接故障点

网友:
大哥好家伙,工地深厚,小弟佩服

网友:
有过程,有分析,精彩

网友:
BQ的芯片启动就3条件,电压输入,REGN,ACDET,就可以工作了。楼主思路好清晰,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