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ad8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23-10-24):
iPad8开机电流70ma掉到50ma过几秒上到100ma左右稳定几秒反复这个电流,用热成像发现CPU傍边一个电阻R1402发热,断电测量电阻两端二极体值只有2069,如图扣掉电阻傍边相连的电容C1444,二极体值恢复到三四百,然后不扣显示屏触发开机电流到190MA后重启,接屏正常亮机.

网友:
厉害,热成像的作用还是挺大的,就是贵

网友:
厉害,是个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