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13Pro2019换CPU要刷BIOS吗

楼主(2023-10-24):
nm-c581 重新做CPU时候做短路了 新换了一个CPU做上去电流0.08 不出CPU供电,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刷BIOS

网友:
一般不至于呀,换了南桥才要刷BIOS

网友:
低压U也有南桥   除了换显卡   U和南桥板载的换了都要刷改过me的BIOS

网友:
AMD平台没有ME之说吧

网友:
U坏的 或者没做好  AMD哪来的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