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8pin供电烧了,想换一个,

楼主(2023-10-24):
主板8pin供电烧了,想换一个,网上竟然没找到,网上卖的间距4.2的,我这是4.8的,各位大大知道哪里有卖的不?这叫啥,应该叫端子吧。

网友A:
你怎么知道这是4.8的呢?

这本来就是通用插座。称之为5569-8A直针座(与5557-8Y胶壳配套)。

网友:
随便料板不就拆一个了?

网友:
修了这么久,也没换过这个插座,,它也不坏呀,,要找就在坏主板上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这是4.8的呢?

这本来就是通用插座。称之为5569-8A直针座(与5557-8Y胶壳配套)。

这个确实不是4.2的,我买了4.2的放不进去,映泰的板子,后来把针脚弄成八字型,才放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