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瀚视奇HZ281显示器,开机白屏

楼主(2023-10-25):
显示器开机白屏,任何显示也没有,按键也没显示,什么问题?
我从网上查类似白屏显示器(不是这款),一般是说保险通路了,我还没有拆,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上个这种情况?

网友A:
看看屏上的VGH电压正常吗

网友B(2023-12-01):
引用 网友A:
看看屏上的VGH电压正常吗

好的,我最近搬迁,刚把网连上,要准备开始维修了,还得再拆一遍……上次拆外壳卡扣就好多让我搞断了……拆显示器外壳太费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最近搬迁,刚把网连上,要准备开始维修了,还得再拆一遍……上次拆外壳卡扣就好多让我搞断了…… ...

大兄弟,VGH=22.5V,VGL=-10V,都没有问题,但是屏幕就是花,是不是屏幕有漏电呀?

网友:
话说,这和Bios有关系吗?是否还需要重刷?

网友:
我觉得基本可以断案了。
断开逻辑板屏幕信号线后开机,VGH=22.5,VGL=-10;
接通屏幕信号线后开机,VGH=0.06,VGL=0。
基本可以判断为显示屏有短路的地方,这个怎么查,我还得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