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丝印688是多少?

楼主(2023-10-25):
求师傅解释一下这个打红圈的贴片电阻丝印是688或倒过来889的阻值到底多少欧?我百度查了也没人能说出是多少值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是68B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是68B呢?

已经解决,谢谢大拿!

网友:
天天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丝印应该是68b,对应的是49.9k

网友: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多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
分享不易,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是68B,49.9K的电阻

网友:
看样子贴片电阻有另外一个识别方法,以前没有注意到,楼主心细,

网友:
也可以拆下来测,就知道多大啦

网友:
要注意区分8和B

网友:
呃……万用表是个好东西

网友B(2023-12-02):
万用表可以测量
Yik0496
零点几欧测不出的。万用表做不到。电桥才可以,但手上又没电桥表。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可以测量
零点几欧测不出的。万用表做不到。电桥才可以,但手上又没电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