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显示reboot

楼主(2023-10-25):
重装了硬盘 boot里也找得到 重装系统也进不去了
开机还是显示reboot

网友:
找个专业的维修店,看一下吧,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得不偿失。

网友:
检查引导方式

网友:
是不是引导方式有问题,实在自己搞不定,建议送修。

网友:
找个专业维修吧,免得自己把问题整大了

网友:
找个专业的看看吧。

网友:
找个专业的维修店,看一下吧

网友:
明显的BIOS设置有问题啊,再说你这个也看不清内容啊,搞清楚啥内容才知道怎么处理啊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我也想成为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多谢分享!

网友:
引导方式!!!

网友:
分享不易,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导问题,bios设置错了或者硬盘上引导搞错了(比如系统装D盘上了修复引导选了C盘啥的)

网友(2023-11-29):
进pe,修复一下引导,或者找工具修复引导

网友:
升级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