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苹果A1418开机咚一声不显示维修案例

楼主(2023-10-25):
客户带来一台苹果A1418一体机维修,开机咚的一声黑屏不显示,一点屏反应没有的那种,客户描述屏自己掉下来屏线坏了,换了一根依然不好使,经测试屏接口屏线是好的,测试主板灯条供电接口一排电感均无电压,本以为是这里问题,结果继续测试问题是屏接口12V供电保险损坏,跟换一颗0欧姆电阻,12V供电正常,继续测量灯条接口一排电感还是没电压,接上屏幕亮机正常。结论是屏幕掉落瞬间屏接口短路损坏12V保险,不接屏幕灯条接口电感无电压输出。

网友:
路过,学习,看来不接屏幕,屏幕灯条的接口是没有电压输出的。谢谢。

网友:
背光的开启是屏幕送过来的 如果屏幕坏了背光自然也不会亮

网友A:
屏怎么会自己掉下来 一般拆都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怎么会自己掉下来 一般拆都费劲

拆过换过固态   双面胶不结实   一两年了掉了估计

网友:
还得买专用的胶

网友(2023-12-31):
开机白屏没有声音响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