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显示屏显示不正常,这个er

楼主(2023-10-25):
京东方显示屏显示不正常,这个er-5h芯片,电感线圈也烫发热,5v供电也被拉低到4.22v,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后级也没有短路,看电路板是给屏提供vgh和vgl供电,测量也有28v和8v电压,

网友:
屏不单单只需要这两个电压,还有vcom,avdd,dvdd-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