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3Chi板载内存配置电阻

楼主(2023-10-25):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9335-1-1.html#pid18713618 这个帖子后
重新搜集和整理了一下资料,这次是完整跳线的合集
此机型有多个版本内存配置,以下会列出来内存颗粒 容量 跳线搭配
备注:该机型有板载固态和可换固态两种版型,内存配置电阻通用的

镁光颗粒 4G
三星颗粒 4G
尔必达颗粒 4G
尔必达颗粒 8G

主板背面,撕开屏蔽贴纸后,找到CPU附近有一群电阻的地方
高清大图:

放大看如下:
举个例子,镁光4G和尔必达4G

点位R2117 R2109 容量跳线 4G贴R2117 8G贴R2109
点位R2124 R2135 颗粒跳线 镁光尔必达贴R2124 三星贴R2135

其他几种参考如下,红色表示出料:
三星 4G:

镁光 4G:

尔必达 4G,与镁光4G出料相同:

尔必达 8G:

理论上这个机器想要最简单扩容板载内存就只能上8G,如果上16G需要在BIOS里修改SPD信息了

网友:
这是高手 赶快收藏

网友:
整理的很不错,辛苦了,已加分。

网友:
这是平板吧

网友:
对的,二合一,酷睿M5代,win系统

网友:
很详细的帖子,收藏起来先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A:
没什么用,这个机器拆屏,都不接,硬屏拆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用,这个机器拆屏,都不接,硬屏拆容易坏

不是,主要这个机器屏盖板太薄了,很难拆,因为是塑料边框,也没法上药水解胶,只能很小心很小心拆解

网友(2023-12-02):
引用 网友B:
不是,主要这个机器屏盖板太薄了,很难拆,因为是塑料边框,也没法上药水解胶,只能很小心很小心拆解

没啥用 拆了只能玩主板了,把我坑了,螺丝打的,插触摸,才能扭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