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索尼65X8500G开机转转圈的时候或进桌面就保护红灯5次
[智能电视]
索尼65X8500G开机转转圈的时候或进桌面就保护红灯5次

网友(2023-10-25):
索尼65X8500G开机有图像转转圈的时候或进桌面就保护红灯5次 12V就没有了 要是拔了排线就红绿蓝屏正常
桌面

网友:
是不是逻辑板问题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SONY 一般闪灯代码,红灯闪 5 或 6 次,
那就是屏 或是背光灯故障,
我常遇到的是背光多些,
楼主可用测灯器试一下背灯的各组电压和电流.
就可以区分 是那边的故障了(屏或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