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问题

楼主(2023-10-25):
为什么内存供电开始要一个12伏电压,内存能抗住吗?12伏和5伏
并在一起,那个三极管3脚出去的电压多少伏?

网友:
那是给供电芯片供电的 内存输出1.几伏而已

网友A:
这个是DC-DC控制器芯片。给芯片供电,芯片通过PWM频率和占空比控制两个MOS(上下管)的G极,来调节输出的电压

所以实际给到内存槽的供电就是控制器控制MOS后转换的电压。D4就是1.2V,D3就是1.35或1.5V

D5就交给内存自己控制了,不是主板的控制器来控制了

网友:
内存供电不是一点几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DC-DC控制器芯片。给芯片供电,芯片通过PWM频率和占空比控制两个MOS(上下管)的G极,来调节输出的电 ...

感谢大师解答,5伏和12伏并联出来的是多少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师解答,5伏和12伏并联出来的是多少伏呢?

它不一定是并联的。只是原理图画着。也有可能那个二极管根本不装,然后通过下面的电阻连接了5VDUAL的这个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不一定是并联的。只是原理图画着。也有可能那个二极管根本不装,然后通过下面的电阻连接了5VDUAL的这个 ...

很多主板内存电路开始都是一个三极管接5伏和12伏然后3脚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多主板内存电路开始都是一个三极管接5伏和12伏然后3脚出来

两路不同的电压,通过二极管并联为一路,一般都是电压高的那路在工作。例如12V和5V同时给这个双二极管供电,那么一般就是12V输出在工作。因为二极管是单向的,所以12V电压不会跑到5V的源电路中,所以只要二极管没坏就不会对5V电路造成影响

上图的原理图中是二极管,不是三级管

有些是用门电路芯片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路不同的电压,通过二极管并联为一路,一般都是电压高的那路在工作。例如12V和5V同时给这个双二极管供 ...

是的并起来的二极管,感谢解答!

网友:
pfd7起来的二极管,感谢解答!

网友:
于细微处见真知

网友:
12V是给PWM芯片的啊,PWM芯片控制MOS管开关来给内存供电,MOS上管电压是5V

网友:
电压高利于上官导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供电就是控制器控制MOS后转换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