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1V奇葩故障,通电保护,实际没短路。

楼主(2023-10-25):
   板号N551Vw,返修几次,头大了,开始保护,把隔离管直接短路,烧了CPU供电管,换了一样,结果显卡供电那边把上管断开,能上电了,把上管全换掉,使用正常,结果没几天又返修回来,把PWM芯片换掉,又正常了,几天后又返修了,这次不是显卡供电的问题了,不短路保护了,直接不上电了,求点位。

网友:
首发!!!华硕 N551VW REV:1.0点位及软件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0112-1-1.html
请先自行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