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36-1

楼主(2023-10-25):
原机器备份 已经测试

网友(点评):
请及时补充附件

网友(2024-10-02):
今天修到一台戴尔ChengMing 3980 Tower 台式机,板号:17536-1。。。故障现象:第一次插电自动触发进系统,按开始关机后在开机是不能触发的,表现为指示灯黄灯闪二下,5秒后闪一下如此偱环。。。。拆机观察全板发现U3802  印丝54B1=G524B1T11U 集成块烧糊,,焊盘也有烧糊。清理干净更换一片全新G524B1T11U。。。插电不在自动触发,按开机键“嘀”的一声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