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开机发烫

楼主(2023-10-25):
手机CPU位置的金属盖板怎么拆下来?手头没有合适工具,电吹风加热是否也可以拆卸?

故障:手机开机后,CPU盖板温度急剧升高烫手。

网友:
电吹风没试过,风枪,打磨机,斜口钳应该都可以把它拆下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温度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