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3443笔记本,版号:

楼主(2023-10-25):
戴尔14-3443
笔记本
,版号:13269-1 PWB FX3MC REV A00,电流从7跳到150这样来回跳,测量3V,5V都有,刷bios还是一样效果,客户描述说电脑热,一会关机再开开不了,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谢谢了!

刷BIOS
笔记本

网友:
检查二级电压是否有短路,电压输出是否正常,这种问题按不开机思路维修即可。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是进水损坏还是自然损坏,还是摔过的,不同的损坏方式不同,维修的思路也不相同,另外看这个电流应该EC是正常的,如果是按开机键之后就掉电,然后还能促发的话,就是后级电压没有出来,如果是按开机键之后就掉电,然后不能促发的话,就是后级有短路,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