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d plus,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23-10-25):
我短接绿5V,烧了一会。它又能正常点亮了。请问老师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查一下三极管有没有电压不对的

网友:
先按开机时序测一下关键点电压

网友:
先查一下三极管有没有电压不对的  同学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b85啊,烧桥概率大

网友(2023-12-14):
EC周围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