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主板贴片大电容怎么换

楼主(2023-10-25):
修一台ps3游戏机主板,电容坏了,双层板,贴片大电容2R0102,风枪稍微一吹就会把电容吹坏。不知道怎么拆了,拆下来之后不知道怎么安装新的了,烙铁更是无从下手。我在想拆掉之后,我换上几个普通电解电容行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一种是风枪加热,中间地的面积大需要多吹一会,另一种是暴力拆解,完事一个用4个330替换。以前笔记本上的NEC电容都这么干!

网友A:
关于用6个330电容更换NEC 大电容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8449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风枪加热,中间地的面积大需要多吹一会,另一种是暴力拆解,完事一个用4个330替换。以前笔记本上的NE ...

谢谢,我试试,主要是离cpu太近。风枪吹久了怕把cpu再吹出故障:daxiao:

网友(点评):
请不要重复发帖,小心禁言!

网友B:
风枪吹也不一定会吹坏,,你可以下面辅助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吹也不一定会吹坏,,你可以下面辅助加热

双面板各贴两个,反正面共4个吹哪面都有电容:daxiao: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用6个330电容更换NEC 大电容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8449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我现在只有这样的普通电解电容,能行不?没有贴片330电容了

网友:
自己搞不好会把板子搞报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只有这样的普通电解电容,能行不?没有贴片330电容了

尝试下呗,我没看出来原机这种容量是多大的。耐压值看好了,容量小了的话可以多加一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风枪加热,中间地的面积大需要多吹一会,另一种是暴力拆解,完事一个用4个330替换。以前笔记本上的NE ...

这什么规格的电容,没看明白,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什么规格的电容,没看明白,能用么

可以的最好用6个来替换

网友:
这个好像只能暴力,拆了后就电容废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维修好了吗

网友:
一把手术刀就能拆下来还不伤主板

网友:
两把烙铁不就解决了?

网友:
笔记本大电容维修,有人暴力拆解,替换了几个330的上去

网友:
底下搞个加热的,风枪温度低点呢

网友:
放BGA台子下加热,上面风枪吹   上下齐攻  马上鸣金收兵

网友:
我的解决方法是没拆旧电容,因空间比较空旷 直接在电容上面并排5个电容,感谢各位帮忙

网友: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多谢分享!

网友:
直接撬棒撬就好了

网友(2024-01-05):
这个直接用斜口钳剪碎了就行,小心点别伤到旁边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