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20的问题

楼主(2023-10-25):
小白问个问题,一台w520没有适配器,刚好有个dell m4700的适配器,能不能买个接头改一下接w520用?dell是19.5v 9.23a  w520是20v 8.5a。还有就是w520的接口也难找接头,淘宝问了几家都说没有这种工字接头。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解决?

网友:
有W520专用适配器

网友:
应该有对应适配器的

网友A:
一般如果是电压相同的话,代换是没有问题的,比如都是19V的话,一个电流是3A的,一个电流是5A的,5A的可以代换3A的,但3A不能代换5A的,因为到时会出现功率不够用时掉电的情况。
   你这个电压只差了0。5v,关系不是很大,最好是用原装,如果是实在找不到不是可以去某鱼上找找吗?实在找不到相差不多的话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如果是电压相同的话,代换是没有问题的,比如都是19V的话,一个电流是3A的,一个电流是5A的,5A的可以代换3A的,但3A不能代换5A的,因为到时会出现功率不够用时掉电的情况。
   你这个电压只差了0。5v,关系不是很大,最好是用原装,如果是实在找不到不是可以去某鱼上找找吗?实在找不到相差不多的话也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啦。

网友:
我这里大把的这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