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换了电池 触摸板和键盘都用不了了

楼主(2023-10-25):
换了新电池之后键盘和触摸板都用不了了 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的时候搞坏了   看下有没掉件

网友:
触摸板换一个 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雕件了,或者你拆电池之前搞短路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换叫短路或者是掉件了,仔细检查一下周围的元器件是不是有缺失的

网友:
你换的时候肯定把链接主控那的金手指给磨没了。。用力拔

网友:
建议楼主送到苹果售后看看?

网友:
加我VX:拍照我帮你看看  514478579

网友:
触控板百分百掉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