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6充电故障

楼主(2023-10-25):
触摸后摄位置发烫,导致热保护强制关机。
拆解屏幕后,温度下降至正常,有必要更换屏幕吗。
强制关机

网友:
这个你描述问题都不是很清楚,想帮你也不行啊

网友:
屏幕排线触点的问题,擦拭干净后,再次充电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