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91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3-10-25):
惠普TPN-Q191用户正常使用后关机放在那里半年多没有开机使用,再用的时候发现不开机,板号是:DAG71MB16D0,插电检测发现按开机键电源灯会亮一下就灭了,电流到172MA就归零了,测量除了CPU的几个供电出不来,其他所有的供电都可以正常测到,请教各位老师,这样的故障大致会是哪里的问题,望指点迷津,谢谢老师们

网友:
这不先刷个bios

网友A:
这很明显放久灰尘腐蚀导致

网友A:
你拆下来看下是不是哪里有短路或者缺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很明显放久灰尘腐蚀导致

主板很干净,没有灰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下来看下是不是哪里有短路或者缺少电压

测量了所有的大电感,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网友B:
你得检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的工装条件,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基本的你还是要去测量的,单独这样提问很难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得检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的工装条件,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基本的你还是要去测量的,单独这样提问 ...

好的,谢谢

网友:
测量EC的供电正常,然后认为EC挂了,定的EC今天到了,换上去故障依旧,然后也给刷了BIOS,但还是一样,维修陷入困境了

网友B:
放置很久不开机的多数都是受潮了引起的,你试一下在公共点接个6V的电压,看看是不是有明显发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置很久不开机的多数都是受潮了引起的,你试一下在公共点接个6V的电压,看看是不是有明显发烫的地方?

整版做过检测,没发现哪里发霉腐蚀的地方,另外检测发现EC芯片的20脚EC_PWROK始终是低电平,再测EC的98脚HWPG也是低电平,顺路查到该信号来自PU12的10脚,测量PU12(RT8231)各脚均有正常电压,但就10脚没有输出,断开10脚到EC的98脚后测量依然没有输出,现判断PU12可能坏了,手上没有芯片,等芯片中………………

网友:
学习!我也想成为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分享不易,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多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理论知识简单学习一下再维修吧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理论知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