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77L12850F用什么编程器

楼主(2023-10-25):
小米笔记本bios芯片77L12850的用809F读不了,换25L系列都不行。要用什么编程器能读写呢。

网友:
换了U后找不到硬盘

网友:
要SPI NOR FLASH专用座吧!

网友:
添加厂家型号

网友:
建议用RT809H编程器试试?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是怎么刷MX77L12850F BIOS的,或许会有惊喜!

网友:
Xtw3 我能搜索到这个型号

网友A:
选MX25L12833F这个型号刷写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MX25L12833F这个型号刷写可以正常亮机。

我用25L系列能读到但读取试提示芯片ID不对就不能往下走了

网友:
可以换个25系列的bios芯片吗

网友B:
你好老板,我在论坛里面看见你去年修一个泰克示波器白屏,我这边这块板子跟你那个情况差不多,请教一下最后你怎么修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老板,我在论坛里面看见你去年修一个泰克示波器白屏,我这边这块板子跟你那个情况差不多,请教一下最后你怎么修好的,谢谢!

您好。示波器没修好,都吃灰了。考虑应该是陶瓷板问题。

网友:
好吧,谢谢!搞了几天没头绪了

网友:
用这个可以刷写正常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