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FF22AWH开机正常1秒左右出现像素级横条怎么搞

楼主(2023-10-25):
隔行像素级横条,显示正常 ,图像就像分辨率变低一样,驱动板换过,逻辑板不会搞,谁修过或者知道什么原因求告知一下
原因

网友:
横条屏面板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面板坏了,搞不好

网友:
估计是横条面板坏了,没有图,不知道怎么下手,哪个高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
刚开机是正常的 过个一二秒就这样,主板换过,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