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0 用一会儿键盘失灵,只剩下开关键有。给点维修思路。

楼主(2023-10-26):
一开始这个笔记本是CPU附近进水。我把进去的地方处理完了。以为好了。发现用一会儿之后键盘会失灵。但是每次失灵的时候开关键是好的。然后重新换了个键盘。还是会出同一个毛病。排除了软件问题。水也没进到EC。
电脑除了键盘会失灵,其他全部正常。求维修思路。

--------------------------------------------------------------------------------------------------------------------------------
解决方法:更换EC

网友:
根据电路图看看键盘是谁控制着,看看它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进水的  主要测试进水部分电阻有没有变质

网友A:
键盘多数是EC控制,你看看EC与键盘之间的线路,仔细看看,如果没问题,你刷BIOS换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多数是EC控制,你看看EC与键盘之间的线路,仔细看看,如果没问题,你刷BIOS换EC试试

换EC还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