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_PWOK只有1v的疑问

楼主(2023-10-26):
发现CPU供电不对,主板不跑码,结果一看VCORE_PWOK只有1v,我感觉并不是高电平,上论坛问了大家说确实不对,我就看了一下电路图

我已经把C163电容和Q58、Q279、Q278三个管子换了,但还是只有1V,电阻8.2K和1K也没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后面驱动的是啥?感觉1v应该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驱动的是啥?感觉1v应该也是正常的

你说的是CPU电压的驱动芯片?ISL6329。

网友B:
按照你的图 Q58拆了看是多少 如果还是1V  那就是后端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图 Q58拆了看是多少 如果还是1V  那就是后端拉低了

我没拆,我直接换了个管子,但还是1v,我晚点去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图 Q58拆了看是多少 如果还是1V  那就是后端拉低了

我拆了Q58,这个位置变成3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