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暗影精灵2充电灯橙灯亮但

楼主(2023-10-26):
大师们,暗影精灵2充电灯橙灯亮但就是不充电,啥毛病?查bq24738吗?

网友A:
测充电ic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充电ic工作条件

就是暗影精灵2里我看了下就是bq24738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暗影精灵2里我看了下就是bq24738吗

对呀,你检查这个芯片所有的工作条件即可,先检查ACDET是否正常,正常值在2.6V-3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