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70不亮屏无集显供电,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楼主(2023-10-26):
     手里有一台戴尔E5570的,板号为ADP80 LA-C841P,故障为无集显供电。开机已经进入系统了,但屏幕不显示,测量电压都正常,核心供电0.9但不出集显。在论坛里搜了几个BIOS刷了,很幸运找到一个DELL Precision 3510 BIOS-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在此感谢这位楼主让我的板子回光返照了一下。没看错只是亮了两次,第三次再重启又废了。

      测量PU605、PU606的2、11脚都有5V,6脚有13V。1脚信号脚关机状态下2.2V,开机有2.4V然后有一瞬间5V再然后就没了。12脚也是开启条件,电压档2.4V可这玩意儿是波形啊,没有示波器只能瞎测一通。

      两个信号都是从95855来的,想着SA都出了核心供电也出了应该不会是条件问题吧。至于CPU给的SVID就更不用想了,测不了。有谁遇到过这种无聊的问题吗?麻烦帮分析一下。或者有技术的可以帮合成一个BIOS吗?

网友A:
阁下可以稍微用点力按住CPU,开机看看是否能亮,能亮的话加焊或重新值球,不能亮的话看看内存是否有正常跑马,不跑码的话可能南桥坏或虚焊,你可以试试,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阁下可以稍微用点力按住CPU,开机看看是否能亮,能亮的话加焊或重新值球,不能亮的话看看内存是否有正常跑 ...

CPU是焊在板上的,我试一下。这内存不跑码的话后面的各条件能过去吗,现在是可以进系统的呀?

网友:
帖子沉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