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是逻辑板还是屏?

楼主(2023-10-26):
求救

网友:
屏幕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边板的问题,需要测试才知道

网友:
赞同先生的看法

网友:
我猜不是屏

网友:
屏上有个薄膜电路板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的电视也坏了。。。

网友:
大多数是屏坏了

网友:
先查查逻辑板的五大电压吧,再单点测试。

网友:
这是屏的Y驱动坏了一组(或是屏Y 1/2),
就看你的屏是啥样的Y组合了,
看你的故障,应该是2个Y 或是四个Y,
以你的屏尺寸来看,4个可能性多.
只需要找到断线的Y,从好的这边飞线,
以你的故障现象而论,多数是可以救的,

网友:
逻辑板问题!

网友:
逻辑板问题

网友(2023-12-18):
东有可能吧

网友:
12楼分析很到位,想法一致

网友:
感觉是屏幕驱动板的问题呗.

网友(2024-01-18):
这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