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 战神 Z7-i78172S2 开机掉电

楼主(2023-10-26):
这是台二修机,板号 6-77-P650SE0A,  故障现象为,待机电流正常,上电,电流上升到0.36A几秒后掉电,拆机,测3.3V有,5.0V能产生,1.05V桥电压无,1.35V内存电压无,CPU电源无。测1.05V的对地阻值正常,桥的1.05V端阻值77欧也正常,1.35V对地阻值正常,CPU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上电测得1.05V瞬间有电压,PU16芯片15脚EN和4脚PG电压为0,

断开1.05V  的PJ17连接点后,1.05V出来了,PU16芯片15脚EN和4脚PG电压为3.3V,1.35V也有了,CPU电压无,电流0.36,不掉电,看了下,主板上1.05V端,1.35V端和二级转换电路都有维修的痕迹,桥动过,就不知道是重植还是换过,BIOS和ME芯片都是独立的,也有焊接的痕迹.

想着先易后难,先刷BIOS,上蓝天官网下了BIOS,发现有两个BIN文件,一个不带ME的4M,一个带ME的有6M,看图纸上注明BIOS有4M,  ME有2M,  遂用Flash Image Tool从6M的BIN文件中分离出ME文件,大小有1.5M,拆芯片分别刷入,先焊了BIOS芯片,没装ME芯片,想着不知道上电能开机吗,上电,电流跑到0.55A,各种电压都出来了,3.3V, 5.0V, 1.05V, 1.35V, CPU1.7V, 二级转换电压都出来了,看电流,CPU没过,关机,装上ME芯片,上机,电流0.55A,和没装ME的情况一样,有点疑惑,怀疑ME没分离好,1.5M大小也不对,从淘宝上买了份BIOS, 看大小BIOS有4M,  ME有2M,刷好上机,电流跑到0.36A掉电,和刚开始一样了,这就抓瞎了,
希望有大佬为我指点迷津

网友A:
阁下描述说“【想着不知道上电能开机吗,上电,电流跑到0.55A,各种电压都出来了,3.3V, 5.0V, 1.05V, 1.35V, CPU1.7V, 二级转换电压都出来了,看电流,CPU没过】  不知阁下是否有检查内存是否跑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阁下描述说“【想着不知道上电能开机吗,上电,电流跑到0.55A,各种电压都出来了,3.3V, 5.0V, 1.05V, 1.35V ...

上过内存,但电流还是0.55,应该还是CPU没过,

网友:
我试过改BIOS电路为单BIOS电路,刷蓝天官方带ME的BIOS,大小6M,还是0.36A掉电.